楼主(2021-02-20):
关于DA口做电压调节,从初始值(慢慢)向目标值上升或下降,最后保持目标值输出,例如,初始值为0,目标值为100,则输出就是0到100自加的过程,再一次输入时,初始值变为100,目标值为80,则输出就是100到80自减的过程,过程时长为一秒,有没有大佬帮助解决一下这个持续输出的程序,加 有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于DA口做电压调节,从初始值(慢慢)向目标值上升或下降,最后保持目标值输出,例如,初始值为0,目标值为100,则输出就是0到100自加的过程,再一次输入时,初始值变为100,目标值为80,则输出就是100到80自减的过程,过程时长为一秒,有没有大佬帮助解决一下这个持续输出的程序,加 有偿。

手册上PID指令的例子抄抄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这可能要取决于你的plc快慢和要求的精度.
假设间隔n.而且线性.
那1/n秒,增量式: x0=B, x(i+1)=(A-B)/n+xi,
绝对式:x=(A-B)/n*i+B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