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plc程序存不存在触点竞争?

楼主(2021-02-21):
有没有可能M1接通又断开,M0才接通,从而导致M2接通不了?
相关原程序

网友A:
你既然相要按下X0,M0和M2都自锁,为什么不用X0直接作为启动条件,X4和X5分别作为M0和M2的停止条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可能M1接通又断开,M0才接通,从而导致M2接通不了?
从程序来分析,M0和M1肯定是同时导通的,在X5没有导通的情况下,M2一定会导通,之所以会出现在M0导通的情况下M2没有导通。
1.X5有导通过。
2.其他地方有使用M2线圈,出线双线圈。
3.PLC本身有问题。
个人觉得第3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,第2种情况靠你自己去检查程序了,假设2可以肯定的排除,结合你上一个贴的内容,你可以分别对M2和X5进行计数,原则上讲要在油缸到位感应到X5时两个计数的数据才是一样大的,你可以在出现异常时看看两个的计数数据,这个可以判断X5到底有没有干扰过。

楼主:
这是改后的程序,一楼的图只是把它简化了。直接pls M52就会出问题,几台机子出现同样的问题,应该不是plc坏,程序检查没有双线圈。如果是x23,x24有问题那怎么解释这样改就好了呢?

网友C:
如1楼所说,M1完全是多余的东西,直接用X0或M0去启动M2就完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1楼所说,M1完全是多余的东西,直接用X0或M0去启动M2就完了。。
m0是个主控触点,要求用m0可以断开下面的m2,所以不能省略m1。

网友B:
你这样提问题回误导我们的,你的简图与实际的程序是有很大区别的,你最好把整个程序传上来。

网友D:
只要程序不出现重复输出就不存在触点竞争问题。
在X4,X5外部没通情况下--既X4 X5灯不亮
改前程序M1肯定是通了再断(通一个扫描周期)。
改后程序M1同样只通一个扫描周期。
看楼上,猜测X4,X5是油缸两端信号?
如果是看一下,是接开点还是闭点?
怀疑信号与程序不匹配。

网友D:
对了,先前你说解决了,看来是骗了我们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提问题回误导我们的,你的简图与实际的程序是有很大区别的,你最好把整个程序传上来。
飞天的简化
最好说出工艺控制要求及各信号作用
现在有出现若干不明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了,先前你说解决了,看来是骗了我们。
是改了程序就解决了,现在是讨论问题的原因!

楼主:
没有看实物很难解释清楚。大概说下,按启动x2后m51为自动中继,自动加工完成断开。m52启动转盘放松M375,放松到位x23,转盘转动M376,转到终位x24,转盘锁紧(m375断开)。

楼主:
实在找不到原因就算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了,先前你说解决了,看来是骗了我们。
是改了程序就解决了,现在是讨论问题的原因!

看了你的程序后觉得,X23X24的干扰可能性非常小,因为要断开M375,T12要导通,而T12要导通必须要T11导通,全部加起来需要0.6秒的时间才能完成。觉得应该还是双线圈的原因。

双线圈不一定是两个M375的线圈,比如K1M372,就占用了372-375连续4个,另外比较指令结果也有可能占用,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去分析。如果有触摸屏的话,触摸屏里面也有可能占用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这是改后的程序,一楼的图只是把它简化了。直接pls M52就会出问题,几台机子出现同样的问题,应该不是plc坏,程序检查没有双线圈。如果是x23,x24有问题那怎么解释这样改就好了呢?

这个与上传的程序是一样的吧
也就是你说的修改后的程序

说一说简化对应关系

所为的原因就一目了然
7楼的问题为啥避开了?

“猜测X4,X5是油缸两端信号?
如果是看一下,是接开点还是闭点?
怀疑信号与程序不匹配。"

楼主:
x4是自动手动,m2是转盘放松,ⅹ5是转盘旋转到位,断电锁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了,先前你说解决了,看来是骗了我们。
是改了程序就解决了,现在是讨论问题的原因!

看了你的程序后觉得,X23X24的干扰可能性非常小,因为要断开M375,T12要导通,而T12要导通必须要T11导通,全部加起来需要0.6秒的时间才能完成。觉得应该还是双线圈的原因。

双线圈不一定是两个M375的线圈,比如K1M372,就占用了372-375连续4个,另外比较指令结果也有可能占用,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去分析。如果有触摸屏的话,触摸屏里面也有可能占用的。
真的没有这种情况。

网友D:
能否发上修改前的程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否发上修改前的程序?
把上升沿set m52改为pls m52,再把rst m52取消就是原程序

网友E:
没太明白,看这一段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否发上修改前的程序?
把上升沿set m52改为pls m52,再把rst m52取消就是原程序
这是你修改成功的程序

修改前的样子是这样吗?出现问题很正常

修改前是这样子?就没道理了

楼主:
修改前没有m51上升沿,直接接过去的,和最下面的图差不多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修改前没有m51上升沿,直接接过去的,和最下面的图差不多
差不多?还是有差别,发个图就这么困难吗
肯定不是这样

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

是那种呢????
真是这个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修改前没有m51上升沿,直接接过去的,和最下面的图差不多
差不多?还是有差别,发个图就这么困难吗
肯定不是这样

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

是那种呢????
真是这个样子
就是下面图那个样子

网友F:
PLC是顺序执行,不存在竞争。

网友D:
早给出这样的图,问题早解决了。

也用不着什么set等,加个M51就解决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早给出这样的图,问题早解决了。

也用不着什么set等,加个M51就解决问题。
不懂咧,为什么加个m51就解决了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早给出这样的图,问题早解决了。

也用不着什么set等,加个M51就解决问题。
不懂咧,为什么加个m51就解决了?
真不懂啊,以后组织后在细说

最初的简化很糟糕,众多回复都被它误导了,你的回复又似不耐烦,直到给出程序,还是修改成功后的,修改前的再三询问后才确定,这样很累的。

这才是正确的简图

再看你的,没有遵守原意,看似差不多实意差远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对不起,事情有点多,我凭印象化简的程序,没注意那么多。如果真知道原由的话还请告知一二,这里先谢过了!

网友D:
先看成功的程序
原有问题的程序
增加一个M51
这样不增加M51,结果是一样的
不清楚,是否能看明白

楼主:
好像是那么回事,以后有机会再试,非常感谢,辛苦了!

网友G:
回复 网友A:
你要考虑输入信号的稳定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