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代系统伺服器警报问题

楼主(2021-02-21):
drv_yaskawa 81h Z轴 一开机就显示警报 求大神帮解决

网友A:
驱动器编码器线上带电池吗?检查一下这个电池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非通讯型的,也不是绝对值的,要啥电池。
就是Z轴报警了,报警查驱动器说明书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非通讯型的,也不是绝对值的,要啥电池。
就是Z轴报警了,报警查驱动器说明书。
这款驱动器和芝山,亿图几乎一样。A27查类似报警都是电池电压低。但实际报警含义就不知了。

网友C:
更换编码器电池

网友D:
换好电池 清除报警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非通讯型的,也不是绝对值的,要啥电池。
就是Z轴报警了,报警查驱动器说明书。
这款驱动器和芝山,亿图几乎一样。A27查类似报警都是电池电压低。但实际报警含义就不知了。
新代主轴驱动器是哪家造的啊,网上说明书都找不到呢?

网友E:
杭州之山智控IK系列驱动器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不知道诶,新代的资料网上很少,官网又权限不够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诶,新代的资料网上很少,官网又权限不够。
权限够的那些资料好像也没什么吸引力。
根据启动画面诊断系统问题的资料都没见过,如进度条卡哪个位置是什么故障,内存坏了还是? 也不知道是什么操作系统。

网友B:
新代6MD是脉冲型的控制器,并不是走总线的。

网友F(2021-06-08):
系统设置成绝对值了,检查系统参数203,改成0就好了,伺服应该是之山的伺服,应该汇入备份的时候导致参数被改写了,没记错的话是Pr006这个参数的问题

网友G(2023-08-30):
请问楼主这个报警是怎么解决的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