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途v15在线监控不了程序

楼主(2021-02-21):
请教各位,如图显示已在线访问成功,怎么就是无法监控程序,监视按钮是灰色的,谢谢。

网友A:
都没有显示在线啊!当然监控不了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什么原因呢,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

网友A:
只有在线的情况下,才能监控的,一般都是先连上PLC,转至离线的亮了,才算是在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谢,如何操作才能在线,才能连上plc,现在的情况是通过在线访问搜索到设备,并且读出并打开了程序,想要监控程序,接下来怎么操作

网友A:
搜索到设备以后,读出程序,转为在线

网友A:
红框内,转为理线亮了以后才可以监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说的就是转至在线的按钮是灰的,没法点击,注意看第一张图,程序也打开了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你转到在线和诊断上看一下呢

网友B:
你先把程序上传到博图,然后在线监控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