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1):
如题   还是原来的项目  请教一下各位老哥

手头有一个脉冲型流量计   800脉冲=1L水
一个买流量计配套的仪表  参数已经调好  能显示瞬时流量(单位L/MIN)
我想用PLC的PID调整水泵,所以PLC必须知道瞬时流量
因为仪表没有通信功能   所以把脉冲信号接到了PLC(台达ES2)   X2和X6  用一根线并联的
我需要测出瞬时流量与累计流量

X2用的高速计数   脉冲数换算累计耗水量(跟理论上有些误差  不过不大  微调一下比例还可以接受)
X6用的SPD  K1000 D800
D800乘以60  得出每分钟脉冲数
每分钟脉冲再除以800(1L脉冲数)   就得到瞬时流量
比如  每秒采集数据是13    13*60=780   780/800=0.97
有些误差没有关系,这个数据是作为操作工的参考数据   只要每一台都一致就可以

但是现在有个问题
SPD的原理是采集单位时间的脉冲数   本来这个脉冲数就少  采集出来的数字还会有一些浮动
比如   采集出来的数值是13-14浮动
如果,采集到的数是  13就=0.97L/MIN
但是浮动到14   结果就是1.05L/M
基本上一秒变一次,就是这两个数值来回变

相较于仪表采集算出的数值   这个上下的浮动太大了

仪表采集的是0.79X   0.97不会变  指示小数点后第三位会浮动一些

有些纳闷  他是怎么计算的呢?   我这样计算是不是有问题?

楼主:
最近发现发帖的比较少表情好像就我一个人在这里问来问去,挺不好意思的
感谢各位回帖的老哥吧!

网友A:
把采集时间设置长一点

1000毫秒,一个脉冲差60倍,瞬时流量差60/800=0.075

2000毫秒,一个脉冲差30倍,瞬时流量差30/800=0.0375

3000毫秒,一个脉冲差20倍,瞬时流量差30/800=0.025

仪表的算法估计是计量脉冲之间的时间来完成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版主
脉冲与脉冲之间的时间应该怎么算呢?采集时间长的话   反映迟滞太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
脉冲与脉冲之间的时间应该怎么算呢?采集时间长的话   反映迟滞太高

应该是计算采集到得前一个脉冲与当前脉冲之间的时间,

假设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是100毫秒,那么一分钟就是60000/100=600个,600/800=0.75L/MIN

假设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是90毫秒,那么一分钟就是60000/90=666个,666/800=0.8325L/MIN

如果几个加起来再取平均值,那么就会稳定很多的,但是用PLC来做由于受扫描周期等影响估计偏差会比较大。

以上只是我的个人估计而已。

网友B:
用脉冲数来计算流量肯定会有这样问题,如果延长采集时间换取精度不一定好,等于延长中断采样时间;建议用智能表

网友C:
加个滤波 比如连续采集100个脉冲,求平均值,拿这个平均值再去参与计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