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2):
给我认为三角型接法电流大些,带载能力强些,不知还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这个是要根据电压来决定的,不是可以随便接的。

网友B:
一般的电机上面标的二种接法,对应三相220V 及380V电压的,你接法要与电压相匹配;

网友C:
楼主的说法有问题,比如小电机出厂的时候星型接法,电源用380V,但你改成三角形接法,电压220V,电流三角形接法比星型接法大,但带载能力是一样的……

楼主:
额,如果电压一样的情况下呢?大的水泵,不管星型还是三角型都是380V的

网友D:
单相变频器带电机也需要角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额,如果电压一样的情况下呢?大的水泵,不管星型还是三角型都是380V的
这个你要看出厂电机的接法标示,比如大电机标的是三角形接法380V,你如果把它接成星型,用380V供电,那你只能短时间工作,带载能力只有额定的1/3……了解一下星三角启动原理……

网友E:
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,不是为了调整带载能力,是为了使电动机绕组接入额定的相电压。把三角形和星形接法的相电压、线电压、相电流等公式捋一遍,就没这个困惑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额,如果电压一样的情况下呢?大的水泵,不管星型还是三角型都是380V的

在同等条件下、输入额定电压相同、输出功率相同,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机都是一样的。

区别仅在于两者的各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不同罢了。

网友G:
接法根据实际电压来定

网友H:
我们常接触的电动机 稍大一点的 都是角接的   输入电源都是380伏  相对没有什么220伏一说 三相动力电源 相间都是380伏  每相对地都是220伏 电动机出厂时 端子盒内要求角接的必须角接不得改变  非要星接  转速下降 扭力减小 时间长了电机会损坏的  星角启动不过就是利用星接时的低转速进行启动 但很快就切回到角运行

网友I:
电动机用角接还是星接,取决于绕组的工作电压设计为多少。低压电机主要有220V、380V、660V等,如果绕组电压设计为380V,用在380V电源上就是角接,用在660V电源上就用星接,这样绕组电压依然是380V。如果绕组电压设计为220V,用在380V电源上就要星接,这样才能保证绕组电压为220V。对电动机绕组来说,电压设计的高,所用导线细但匝数增加,反之设计电压低,所用导线就粗但匝数少。小电机为何绕组电压设计为220V?是考虑到工艺问题,电机功率越小所用导线赿细,太细的漆包线就容易断,所用制造工艺就要不一样。绕组电压从380V降为220V,所用漆包线就可用粗一点的,便于制造。还有起重电机都是星接的,也就是绕组电压是220V的,我估计起重冶金电机工作环境恶劣,降低绕组电压,在同等绝缘条件下,可靠性更高,更不容易被击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