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等分分割器问题

楼主(2021-02-22):
单位有一设备想用4等分的凸轮分割器,上面安装四个气动夹头,tb找了一下有专门用在这个上面的气管旋转接口,但如果想在气缸上安装磁性开关,这个接线如何处理的?

楼主:
刚才查到了,用气电一体滑环,没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查到了,用气电一体滑环,没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……

这个玩意还有点小贵,关键不知道质量怎样,个人觉得最好是能改结构,不要装在转盘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查到了,用气电一体滑环,没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……

这个玩意还有点小贵,关键不知道质量怎样,个人觉得最好是能改结构,不要装在转盘上
工艺需要,气缸夹头必须安装在转盘上,因为没接触过类似设备,如果没有传感器,1,2,3,4这四个工位控制不知道怎么识别,控制它张开夹紧了……第一工位上料夹紧,第二工位打孔切割,第三工位在另外一个方向打孔切割,第四工位张开下料……

网友B:
没见过类似设备?主轴加个编码器,每个工位360度,上位机设置动作ON,OFF角度值即可。

气滑环密封圈经常坏,维修非常苦逼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见过类似设备?主轴加个编码器,每个工位360度,上位机设置动作ON,OFF角度值即可。……

气滑环密封圈经常坏,维修非常苦逼,
可能和师傅想的有点区别,这个设备没别的,分割器由下面一个步进电机带动旋转,电机转一圈,分割器转一个工位……
这个设备还是客户叫别人做到半成品倒闭跑路了拉到我单位的,叫我们完成……

网友C:
为什么要在4工位下料?在1工位上下料不行吗?气动控制1工位夹具动作,转台锁紧时1工位自动松夹,工人取下加工好的工件,放上待加工物料按夹紧启动,转盘转至下一个工位加工。加工过程中2,3,4工位夹具始终不松夹。

网友C:
感觉这个和我们用的油压转盘差不多,我们工装也是在转盘上,油压夹具用的回转分配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要在4工位下料?在1工位上下料不行吗?气动控制1工位夹具动作,转台锁紧时1工位自动松夹,工人取下加工好的工件,放上待加工物料按夹紧启动,转盘转至下一个工位加工。加工过程中2,3,4工位夹具始终不松夹。
振动盘料送到轨道上,经过5个气缸一系列动作才到转盘1号工位上夹紧,转到2,3工位上去加工,到第四工位松开自动下料【靠气吹掉出来】,全程没有人工的……

网友D:
电气旋转接头倒是不很贵,但你这个接头的位数真还不少,四个汽缸,每个缸需要两个点,加上一个公共点,也就是要9个点,估计你要预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气旋转接头倒是不很贵,但你这个接头的位数真还不少,四个汽缸,每个缸需要两个点,加上一个公共点,也就是要9个点,估计你要预定啊
现在担心这种旋转头如果故障率高的话更换伤心……

网友E:
滑环基本上都是定制的,除非前面有人定制过,才有现成的图纸;国内的电滑环传信号的还可以,气滑环的低压用用使用上也还可以。进口的气电滑环就不用想了,成本太高

网友F:
深圳 森瑞普 这家比较靠谱

网友G:
回复 网友F:
这个用过,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