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阀的疑问

楼主(2021-02-22):
帮忙看看这个阀的具体原理和作用,谁知道吗?

网友A:
这是一个或门,两个1为进气口,2为出气口,1任意一个有气,2就有气

网友B:
费斯托 或 逻辑模块,具体看PDF第22页

网友C:
好像没画二极管装置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没画二极管装置.
呵呵,这个是气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费斯托 或 逻辑模块,具体看PDF第22页
如果2号口进气,会有气出来吗?

网友D:
2号不可能进气,除非你有意接错,因为,规定2号仅能出气,在照片中已经明确标示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从示意图来看,应该会有气出来

网友E:
1管不能出气,只能进,知道这个后,根据你的要求随便你组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没画二极管装置.
呵呵,这个是气阀
就是气路的单向阀的意思.要不然高压向低压挤了.
气路和电路是一致的.

网友F:
回复 网友C:
人才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