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GS触摸屏问题

楼主(2021-02-22):
如题,想实一个初始化功能,就是关电源或者重新上电后对某一个设备的数据进行复位。不知道在屏上怎么做想请教一下。

网友A:
在PLC里将这些数据保存在断电不保持的数据存储器里就行了么

网友B:
这个不是应该在PLC端实现吗?

网友C:
mcgs屏里有个策略,就叫做启动策略,你开机想实现的初始化动作都可以在这里实现。

网友D:
如果你是想对PLC内的数据初始化的话,直接用PLC的初始脉冲在PLC程序里实现就好了;

网友E:
在启动策略里面编辑脚本,将你需要赋值的数据赋上你需要的数据或变量就可以了!

网友F:
用脚本在启动策略里写。

网友G:
用plc写不更方便吗,以后维修或者更换

网友H:
屏里面写个启动策略

网友I:
。。。。。这个。。。好多大神都说在屏里做策略。

       PLC里面做不是更爽 ?!

       真的是简单问题复杂化。

网友C:
楼主的问题是屏里在哪做,我个人觉得不能跑题。

网友J:
回复 网友I:
你不懂为什么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的。要在屏上做。我屏连的不是PLC而是一些其它设备。。

网友K:
可以这样做
做过开机画面---你懂画面用途的
启动画面隐藏一个按键,原来只是做跳转,现在在追加一个功能,触发设备初始化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这个方案也考虑过。我是用登录按钮做的。感觉还是有些不足。。

网友K:
回复 楼主:
请说出不足
而且一定要每次上电都要初始化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对的,每次只要断电后重新上电就要对设备进行初始化。。如果用登录按钮做的话设备正常运行时有人登录会造成停机的。。

网友K:
那你就用开机画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别的方法还不会弄。。只有用策略的方法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