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头苍蝇不知道怎么修。

楼主(2021-02-22):
法那克六轴伺服驱动器,听操作工描述,第4轴一运行就报警。只说屏幕上显示一大堆报警。这咋修啊?我测量所有光偶都好的, IPM模块简单测也正常。没有检测设备,这咋修啊?

楼主:
这伺服电机刹车是直流24伏的吗?怎么我通常24伏一点反应都没有,转也转不动。测量电阻阻值在1K左右

楼主:
我手指的应该是刹车电阻的位置。阻值在1K左右通24伏直流没反应,转不动电机。

网友A:
没有检测设备,这咋修啊?
没有金刚钻也比较麻烦了。

网友B:
首先刹车24v不可能1K阻值

网友C:
既然有报警显示,那就先看看报警内容是什么
要不你这样怎么修,刹车线圈的位置还是 “应该”。

网友D:
看报警的故障代码呗,反正没工具,就先按代码走!

网友E:
把刹车系统取了,看能转不?正常刹车线圈几十欧是正常的,上K的话,自己算下电流吧 另外,刹车有多种,这种也许是通电释放,断电刹车,你线圈不正常,正常没吸力,也就释放不了

网友F:
你这是整套加工中心设备对吧。
翻阅加工中心厂家提供的机床使用手册,关于故障代码提示和对策章节,而不是乱拆一通。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刹车电压在DC90v左右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我把刹车取下来试机,电机抖一下,报串行数据编码器报警。这应该是伺服后面的编码器问题。有时候开机就显示编码器故障,打电话给厂家说是板子有问题。要把六路驱动板和电路板全部寄回去。我没有这个检测设备,也只能寄过去了。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修这个需要什么检测设备?

网友I:
没有测试平台修专用伺服很麻烦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