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内部“铜排”宽度疑惑?

楼主(2021-02-23):
一个800A开关,为何主回路内部连接部分差别如此之大?
(1)处 25*5
(2)处 35*5
(3)外部连接40*8
应该不是单纯铜或者高纯度铜吧?参杂或者镀银处理过?

网友A:
25*5的铜排,额定电流800A,这个铜排小了吧

网友B:
基本上够用 不是很长 塑壳断路器一般都用在冲击不大的应该比较稳定负载 满载率达到2/3左右 如果满载了 几天也就坏了啥品牌的也不行

网友C:
接线的地方大点没毛病,这个开关我更加关心的是接触点的质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5*5的铜排,额定电流800A,这个铜排小了吧
按照常规理解肯定是小的,所以我才对这个材质有疑惑。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上够用 不是很长 塑壳断路器一般都用在冲击不大的应该比较稳定负载 满载率达到2/3左右 如果满载了 几天也就坏了啥品牌的也不行
额定600左右,如果是铜排,25*5肯定也是小了
引用 网友C:
接线的地方大点没毛病,这个开关我更加关心的是接触点的质量
这个如果是铜真没毛病吗?即使是纯度99.99的载流量也不够吧。

网友D:
锁螺母的地方会大点,塑壳内部应该镀银,外部铜排一般都是镀锌。

网友E:
应该是限流脱扣才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限流脱扣才这样的
限流脱扣要以载流量为前提,如果真是“铜排”25*5的,,不到500A如何限流? 这个800A空开用在500-650A的地方都是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锁螺母的地方会大点,塑壳内部应该镀银,外部铜排一般都是镀锌。
我也觉得材质有差别,要不然不会这么小,只是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F:
通800A电流,用热像仪看下就明白了~~~~~~··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