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博图软件编程。

楼主(2021-02-23):
在博图软件里编程这个 T37长闭点 应该怎样表示,直接在长闭点上输入不了啊。

网友A:
T37.Q,计时器里面有很多数据,你用那个输出bool就行.

网友B:
这个软件就不是博图,这是Step 7的界面。如果你用的软件写出来的梯形图和这个相似,快捷键应该是F9,按钮图标是一个小长方块,左侧伸出来一个短线。

网友C:
怎么可能呢?应该是你的输入有误吧?再说你这个程序界面不是博途的吧,是书本上的介绍?

网友D:
现在西门子用的都是IEC定时器,就像4楼那样使用,只有200,300中还有T0-T255 SIMATIC定时器,而博图不支持200,在300中还是能用的
看你网络3用了SM0.0应该是介绍200的书,200现在都淘汰了

网友E:
有个指令叫SD

网友F:
。。。。。楼主还在啃老200的书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