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3):
如题,请教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题,请教一下

并没有禁止双线圈输出,只是作为警告提示程序员。

因为双线圈的状态以最后一个线圈出现的位置状态为准,因此无法确保线圈在扫描周期内状态的唯一性,因此需要对双线圈进行提示,如果程序员能确保线圈输出状态的确定性,那么双线圈也可以作为程序技巧加以应用。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的。没有禁止,但会提示,你要用可以,必须明白使用的后果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感谢科普,学习了!

网友D:
双线圈的程序编译后会报错,但可以运行,一般尽量避免

网友E:
做密码保护可以用到。

网友F:
并不是所有的PLC都禁止,双线圈输出一般以最后一个输出状态为准。
所以注意有可能搞混线圈当下的输出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