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3):
施耐德PLC出现err红灯闪是什么原因?怎么处理?

网友A:
一般出现这种情况,很可能是存储卡里面的程序丢失,导致配置的参数和程序出错,引起PLC错误。

可以通过编程电缆连接TER编程口进行重新下载程序进行恢复。

网友B:
电脑连机下就能看到故障原因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