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3):
欧姆龙与西门子、三菱区别有点大,IO点都不好区分,求各位大师分享一些好的例程

网友A:
输入与输出有规定,按软件要求使用即可,如下图所示:

网友B:
所列三种,还是觉得欧姆龙的好使
1.tim指令不要考虑使用区域,都是0.1s
2.掉电记忆区H,D 同样不要考虑所在区域
3.cxp软件通吃C系列
......

说到IO很好区分的---固定IO小机型
CIO 00ch-6140ch

in 00ch-99ch(先前00-09ch)
out 100ch-199ch
每个ch 00-15点
具体哪几个点与外部有联系,查看具体型号

网友C:
欧姆龙CX-ONE感觉用起来非常顺手啊,

网友D:
同样也是用习惯三菱系欧姆龙用不太习惯

网友E:
数字区分的输入输出 习惯了三菱的X  Y 可能别扭点
也没有什么了

网友F:
还好啊,挺习惯的

网友G:
觉得欧姆龙不习惯的基本是学过三菱的先入为主的吧,如果你是学过西门子后再学欧姆龙的通常不会

网友H:
少见多怪,用用就习惯了。

网友I:
CX的软件梯形图编辑无人能出其右。

网友J:
去年客户指定欧姆龙产品,上手感觉很别扭

网友K:
换了品牌肯定不习惯,用一段时间就好了;

网友B:
这多说别扭,咋就没人说别扭在哪里?

网友L:
什么软件都是熟练了就觉得容易。三菱 omron  基恩士个人觉得基恩士是最好的。优点:1 常用资料、帮助等全是中文化 2.指令允许双线圈3.实列程序比较多且支持pdf上复制助记符在plc中直接转换4.单元组态后,特殊继电器CR  CM自动登录注释方便查看防止错误使用5.注释可以多语言切换6.软件语言可以切换中日英三国语言,不同语言编写的梯形图注释切换后不乱码

缺点:1.FB做的不好比不上omron。
     2.类似机型比较:指令没有omron的多。
以上都是我自己总结的,仅是个人意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多说别扭,咋就没人说别扭在哪里?
时间继电器是倒计时;
指令跟三菱一样手写,显示却跟西门子一样是块

网友M:
只是习惯问题而已,多练练就好了

网友N:
只是个习惯问题,多用一段时间,就感觉好多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多说别扭,咋就没人说别扭在哪里?
时间继电器是倒计时;
指令跟三菱一样手写,显示却跟西门子一样是块
指令手写?
块?看形吗?
要用累计定时改用ttim

网友O:
没觉得三菱、西门子、欧姆龙、松下、施耐德、AB等有多么多么打的区别。

网友B:
三菱检索某个接点使用很别扭
比如M10,想看看都在哪里使用,它要使用方式分别检索,不像欧姆龙搜接点,普通用法,上下沿用法都列出
或许三菱的全搜功能没找到,请不吝赐教如何搜M10所以使用(包括接点/线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