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门小白请问置位指令后常闭触点的状态是否有变化?

楼主(2021-02-23):
这是一段西门子S7-200 smart的梯形图,想请问师傅位,当M1.0置位后它的常闭触点M1.0是否和线圈得电时的效果一样变成常开?先谢谢各位了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一段西门子S7-200 smart的梯形图,想请问师傅位,当M1.0置位后它的常闭触点M1.0是否和线圈得电时的效果一样变成常开?先谢谢各位了.
内部触点,立即变化,外部IO,等待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更新状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也就是说这个常闭触点变成常开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这个常闭触点变成常开了吗?
YES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师傅指点

网友B:
置位 就相当于接触器吸合时的状态,常开变闭合常闭断开。

网友C:
“常闭触点变成常开”,该说法不妥,所谓常闭,也就是在常态下(不通电,或者说初始状态)处于闭合的触点,可以这么说:当线圈动作时,常开闭合,常闭断开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一段西门子S7-200 smart的梯形图,想请问师傅位,当M1.0置位后它的常闭触点M1.0是否和线圈得电时的效果一样变成常开?先谢谢各位了.
是不是因为看到Q0.0没有动作?
它永远动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师解答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感觉这个程序有问题,前面两个个网络看着很别扭

网友D:
如果正常工作,就要结合外部使用的信号一切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E:
回复 网友A:
内部触点是及时更新的,不需要等到一个扫描周期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