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3):
各位过年好。
有问题咨询一下,我现在有一个露点仪(3线,V+,SIG,GND),信号需要分给一个控制板和一个485通讯模块,因空间问题无法安装一分二隔离模块,请问直接串联,或者并联能否实现?  如何接线,请有经验的帮忙分析一下

图示1为原来接线
图示二为串联线号,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A:
看输出信号,电流信号可以串联,电压信号可以并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的是4-20ma,精度不影响吧?

楼主:
求助

求助一下

楼主:
请问这样接可否

网友B:
串联要考虑仪表带载能力,一般500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请问这样接可否
这样的话,485就是接受电流信号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个是485模块的采集口,是模拟量接口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问了模块厂家,150欧左右,带两个应该没问题,刚下单模块,测试一下试试

网友D:
如果电流不好走,也可以在你的仪表输出并联一个电阻,这样就变成电压信号了,然后控制板和485通讯模块接电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模块还好说,控制板接电压信号不好整吧,程序啥的我都没有,集成了

网友E:
实际带载能力只有试过才能确定。

网友C:
换哪种有AI,AO,485的模块

楼主(2021-04-06):
回复 网友C:
最终还是加了一个一分二的模拟量隔离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