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热蒸汽计量

楼主(2021-02-23):
热力公司蒸汽管网接入,公司要求增加自己的蒸汽流量计。求助各位大神选择哪种流量计合适。DN150管径,工况压力1Mpa;介质过热蒸汽;温度大概220摄氏度

网友A:
涡街 一体化那种省事

楼主:
感谢!涡街一体化需要增加温压补偿吗?压力变送器与温度使用几线制?需要增加信号隔离器吗?

网友B:
   一体化结构的涡街流量计大多是智能型的,其已将流量、温度、压力传感器,信号处理,流量计算、温压补偿、显示,通信集成为一体。使用很方便,不用再考虑温压补偿及线制,信号隔离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