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指令的使用疑问

楼主(2021-02-24):
各位朋友们这个比较指令怎样用的,C2是怎样大与.小于.等于100的。一直搞不懂的

网友A:
C2计数器在工作,数值肯定在不断变化,固定数值100跟C2的当前值比较,

网友B:
K100是固定的比较值,C2是变化的值,C2是个计数器,你可以理解为在不同的计数数值下有不同的判断输出。

网友C:
C是计数器,会随着时间变化

网友D:
详细见指令说明第二点。

网友E:
C2是个会变的数值,二个数比较就有大等小的结果

网友F:
软件模拟下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