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4):
 买过几次北京时代超群伺服电机,
收到一看居然是返修产品。
 还没用就坏了,发脉冲没有反应。
国产伺服750瓦什么品牌性价比好一些呢

网友A:
价格太便宜了也不是好事。

网友B:
淘宝上时代超群的店有好几家,是不是真正的官方网店,去年推荐一个朋友买,他就搞错了,驱动上一面写着时代超群一面写着一川,后来店家说时代超群是在一川代工的,使用效果一样的。

国货信捷的性价比不错。

网友C:
有好的,但价格肯定比你网购的要高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买了一个杂牌750瓦 ¥691.94元,
机器档次低,报价低,一个电柜拢共四千块钱。
单片机控制。
下次考虑用信捷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买了一个杂牌750瓦 ¥691.94元,
机器档次低,报价低,一个电柜拢共四千块钱。
单片机控制。
下次考虑用信捷,谢谢

如果是真正的时代超群还是可以的,我经手有好几台了都没问题,750W价格750元,还配一条1米长的信号线(按脉冲模式焊好接头的)

我现在选国货的标准是如果有官方网站的就可以去尝试用了,购买渠道一定要是正规的。

网友A:
信捷的价格你要考虑下

网友D:
我会选华大电机或米格电机,用了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