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4):
施耐德atv320故障代码rdy,怎么处理?

网友A:
变频器准备状态,不是报警

网友B:
施耐德变频器故障代码rdy表示过电流。

可能原因 :

1、电机控制菜单drC的电机参数不正确。

2、惯量或负载太大。

3、机械阻滞。

解决方法:

1、检查参数设置。

2、检查电机/ 变频器/ 负载的大小。

3、检查机械装置的状态。

4、连接电机电抗器。

5、降低开关频率SFr。

检查变频器、电机电缆和电机绝缘层的接地 连接。

网友C:
如果面板显示的rdy,那是你没有给出运行信号,是正常的状态;

网友D:
1楼说得对,变频器在跟你说,我准备好了(我健康得很呐),你来吧...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有画面了!

网友F:
意思是变频器准备好了,可以给信号运行了

网友G:
那不是报警,是准备好信号。说明书上写着呢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G:
这年头不看说明书的可太多了!

网友H:
是不是故障要结合面板故障指示灯,指示灯亮了结合故障代码再看,变频都有状态指示灯的,除非坏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这年头不看说明书的可太多了!
因为论坛比说明书好使,回复的又快又准确。

网友I:
施耐德变频器设置有点麻烦。仔细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