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4):
求救!!!重装系统后就打不开程序了

网友A:
这个描述太简单了
没细节

网友B:
什么软件,有什么提示

网友C:
应用软件需要重新安装,注意安装时的错误提示。如果安装时没有错误提示一般应用软件可以打开,但打开后应用数据可能不正常运行或打不开。

网友D:
估计楼主软件没安装在c盘,然后重装系统后肯定打不开原来的软件了……

网友E:
三菱PLC程序,不是使用随便一台计算机就能打开进行编辑的,需要安装三菱公司研发的PLC编程软件,才能打开三菱PLC程序,进行编辑和下载给PLC控制器,PLC控制器才能驱动生产线进行生产工业产品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三菱PLC程序,不是使用随便一台计算机就能打开进行编辑的,需要安装三菱公司研发的PLC编程软件,才能打开三菱PLC程序,进行编辑和下载给PLC控制器,PLC控制器才能驱动生产线进行生产工业产品。
什么意思?
在A电脑做的客户程序,到B电脑就不能打开用?

网友G:
无图无真相

网友H:
楼主上个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