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7-200SMART取代S7-200后跟TD400C进行连接后不能用按键切换

楼主(2021-02-24):
因时间原因原有S7-200损坏后用S7-200SMART取代其与TD400C进行连接,现在下载程序后各种画面都可以,但是TD400C不能用按键F1-F8进行切换,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看看存储器分配这里

楼主:
全部都是把S7-200的数据搬过去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全部都是把S7-200的数据倒过去了

网友A:
要看下库分配重新分试试 以前直接换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