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话题】这段程序怎么理解?(20210225)

楼主(2021-02-24):
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大佬写的程序这里我看不太明白,求解释

网友A:
应该是一个数值的转换,CCLINK读上来的值与需要显示的值正好除以50,例如伺服转速转换为伺服行走距离,减速比+丝杆螺距正好是除以50。

网友B:
三菱PLC指令:DDIV D1664 K50 D410- —— 当你需要执行命令的寄存器中的数值超出16位时,就需要用32位的指令,就是在命令之前+D 但不是每个命令都可以加的,具体可以看编程手册
请教三菱PLC编程 DDIV D1664 K50 D410指令的意思 —— DDIV(32位除法指令).意思就是D1664÷50=D410 D1664除以50得到的结果放在D410中

网友C:
单从程序指令来看这就是一个除法指令,DIV前面加了个D,是32位的除法。
就是把D1648的数据除以50,把商放在D408里面。
这里有个地方要注意,32位的除法指令结果是占用了连续4个寄存器的,前两个是商的结果,再后两个是余数,也就是D408D409里面是商,D410D411里面是余数。最好其他地方不要占用,图中的程序没有注意这个问题,D410又是另一个除法的商。
当然在这个程序里面没什么关系,因为PLC是从上往下扫描运算的,虽然在第一行是作为余数,但在第二行时又变成商了

网友D:
楼上说的有道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大佬写的程序这里我看不太明白,求解释
这图片 怎么放大 看不清楚啊

网友F:
取整,比如用在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