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XD5求解

楼主(2021-02-24):
第一个图只走一段脉冲
第二个图加多常开M24防止M23复位才能走两段脉冲,什么原理啊,求解,谢谢

网友A:
DRVI前面应该不能用上升沿吧,直接LD就好了啊,脉冲发完再复位

网友B:
答案在这里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84477

网友C:
第一段指令完成后隔开一些时间再启动第二段指令。这样两段也能走完。 SM1000的下降沿不能像三菱的M8029那样用的。信捷的定位指令好奇葩的,信捷总有些莫名奇秒的问题

网友D(2021-07-11):
受扫描周期影响,两段运动中要加一个时间比如20ms

网友E(2022-04-09):
为啥不用ldi sm1000 dand = hd0 设定值 这种方式来判断脉冲完成呢?用这种sm1000下降沿, 暂停时脉冲轴停止 不也条件到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