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图上升沿疑问

楼主(2021-02-24):
第一次遇到,也看了手册。
只理解说不能将同一位用于两个上升沿,不过到底怎么回事就看不明了了。
300的上升沿不需要地址,博图这种带地址的又有什么好处呢? 只是为了看上一次信号状态吗?

楼主:
还可以看出 边沿存储位里的信号 对应输出线圈是否被置位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一次遇到,也看了手册。
只理解说不能将同一位用于两个上升沿,不过到底怎么回事就看不明了了。
300的上升沿不需要地址,博图这种带地址的又有什么好处呢? 只是为了看上一次信号状态吗?
300中不存在上升沿不需要地址的情况,你的问题不算问题.
日系产品不需要用户分配地址,由系统分配,西门子由用户分配,边沿检测一定会需要地址的,否则无法存放前一次激活状态。

网友B:
2楼正解。给你点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