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4):
哪位大哥指教下怎样编程实现以下功能  ?

使用电位器信号输入到施耐德PLC信号,PLC处理该信号后,输出一个信号±10V,这个信号输出到比例阀控制放大板,此放大板输出±10V信号,控制三位四通比例换向阀执行,

当比例放大版输出正的10V信号时,比例换向阀,控制液压油缸伸长,当比例放大版输出-10V信号时,比例换向阀控制液压油缸缩短。

液压油缸执行距离有一个反馈电位器,此反馈电位器输出为4至20ma信号,此信号输入到PLC内。

最终控制目的,当输入电位器输出不同的值时,液压油缸分别在不同的位置。

网友A:
可以去施耐德电气交流群里问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微信群吗?请提示?谢谢大哥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是的,微信群,你去扫二维码加入即可。

网友B:
要达到你的这个目的,不用比例阀也可以,油缸上面装个磁珊尺,用于检测油缸的位置,在触屏上输入你需要到达的位置,液压缸控制用普通电磁阀就可以,总造价应该会更低,精度会更精确

网友C:
单就楼主的意思而言这应该是个模拟量转换的问题吧。
模拟量输入模块(譬如TM2AMI或者混合的)通道的I/O类型配置为0~10V,接受电位器0~10V的信号,模拟量输出模块(譬如TM2AVO)通道输出配置为+-10V的信号输出到比例阀即可, 中间自己做个线性转换功能块, 至于反馈的4~20mA也是模拟输入,跟电位器输入一个道理,只是通道I/O配置为4~20mA即可。

楼主的难点是不是在于0-10V转换为+-10V输出?

网友D:
电位器进PLC信号0~10v(数据),经过PLC处理变为可-10v~+10v可控信号。
4~20ma信号(数据)也换算为-10v~+10v数据,与电位器数据比较相等就固定控制比例阀的输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输出怎样作到只有两种状态,一种是10V   一种是-10V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输出怎样作到只有两种状态,一种是10V   一种是-10V

什么意思?不太懂, 这些都是模拟量,都是连续的变化,你的意思是只取上下限 +10V和-10V? 那要你的电位器顺时针到底和逆时针到底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