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5):
看了好多解释但是基本都是纸面的意思,一直没搞懂,实际应用中寻址有什么用?怎么用?

网友A:
对于初学者来说,寻址其实很少用到。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放着,学到一定程度了再来学。

当你的设备复杂到一定程度后,就需要经常用到寻址了。

理论上来说:

寻址的目的就是通过修改地址快速的找到你需要的数据(前提是你的数据地址有一定的规律)。

给你做个比喻:

就比如寄快递,变量名对应人名,变量地址对应地址,并假设一个地址对应一个人名。当你认识这个人的时候,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人,但是当你是快递公司的时候,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,所以这时候,按人名找是没办法把快递送到所有人手上的,但快递员只要找到人对应的地址,就能找到收快递的人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了好多解释但是基本都是纸面的意思,一直没搞懂,实际应用中寻址有什么用?怎么用?

直接寻址:你老板直接告诉你地址叫你去找老板娘。
间接寻址:你老板告诉你隔壁老王的地址叫你去找老板娘,你会发现隔壁老王的地址怎么一直在变化。

实际中,你任何操作都和地址有关,无论是你家里的地址还是老板娘家里的地址,或者是隔壁老王的地址,你不可能脱离地址来操作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幽默实际

网友D:
直接寻址就是直接告诉你们家地址,然后你就找去了.就是说你找A,那么A就来了.
间接寻址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拿一封信,信里面写有你家的地址,然后你按里面写的地址也找到了.中间信里写的是可以变化的,也叫变址.就是说你找到的A不是你真要找的,A提供的地址B才是你要找的.
当然,sam说的隔壁老王也太花了,给的地址一直在变.每次找到的老板娘都不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