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5):
大家好,上图是我做的一个项目:平板网链输送带
项目参数
带速:大于等于500瓶/min,产品:圆瓶(直径22mm),30.5g/瓶
带宽:255mm
输送带长度:1.4m,3.1m,3m共三段

选型
网带:意大利movex 520平板网带,节距12.7
网链驱动轮:分度圆直径145.7,齿数36
驱动轮由220v单相调速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

同步带
同步带主动轮:齿形L型,齿数30,节距9.525,齿廓按
同步带被动轮:L型齿,齿数18,节距9.525,齿廓按
中心距:191.5mm

电机
功率200W,
转矩:0.5~1.45(n*m),
转速:90~1200r/min

波箱
减速比:1:10
最高转速:140r/min
额定转矩:9.5n*m

小弟萌新一枚,麻烦大家帮忙看看上述所选电机能否满足使用需求(最好有选型计算步骤,电机功率、转矩、减速比等),项目其他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积极指出
望大侠们不吝赐教,小弟不胜感激~~

网友A:
输送带的线速度是多少?

网友B:
直觉电机有点小,不算载货重量,输送带本身的重量都不算小

网友C:
费话说了一大堆,尽是一些没用的数据,什么齿数、节距、齿型等等,所有这些东西与电机功率关系不大,关键的东西一样也没有。

你就直接地告诉大家,输送带线速度是多少?输送带上大约放多少瓶?大约重量是多少?还有输送带与机器之间的磨擦系数(计算阻力)?总不至于让我们替你算吧。

网友D:
建议你直接用1400转三相0.75kw电机,配个合适比的减速器,然后用单相变频器调速,你这种单相单减速机的调速电机调速器和电机故障率太高,不耐用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客户要求要有电极旋钮调速,没法用变频调速。另外,应该以出于成本考虑,部门老大让我把电机瓦数从原来的400w改成200w。。。不过我自己算了一下200w也够用了(不知道计算思路有没有错),波箱减速比改成了1:60。至于耐不耐用就真不知道了,出了问题让老大扛好了哈哈哈

楼主:
补充一下,工作过程中产品是铺满输送带的

楼主:
噢差点忘了,网带材质是P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