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5):
测试之后有无SET结果是一样的,虽然我知道它的目的是将RLO置1,但是不知道它加这个意义是什么。

网友A:
我个人认为:
   如果在主程序中,SET的添加和没有添加的功能相同,如果是FB/FC中添加了SET,目的可能是为了确保RLO为1,从而避免OUTPUT参数值被随机分配,正如很多FB/FC在STL编程方式下在最后会添加SET指令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