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G1S变频器

楼主(2021-02-25):
富士g1s变频器主板改功率

网友A:
联系我我可以微信:13138914855

楼主:
教一下可好??

网友B(2021-04-26):
富士G11主板功率如何修改?????
      双键操作STOP+RESET停止键加上键或下键?,先按下PRG键,进入菜单后,再同时按下>>和PRG键,进入U参数组,找到U50,这样就可以修改为你想要的功率了.?驱动板与主板的替换问题?
(1)7.5G11~18.5G11功率等级系列,P型变频器与小一级容量的G型变频器的容量的驱动板可以互换;?
(2)在更换不同功率的E型变频器的主板时,先进入F00功能代码之后,同时按住Stop、Run和Pro键进入U参数(THR和CM端子必须短接且FWD和?CM断开),选择与该变频器主体同容量的主控程序参数设置;其次F01~F06参数也应按要求修改或确认,步骤同F00;当修改完U参数后,一定要记得重新修复出厂设置以保存修改完的U参数。?
(3)不同容量的G/P型主板在某一容量范围内(30KW以上是同一规格尺寸)可以互换,其修改主控程序内的C参数,步骤,步骤与E型机器修改大同小异。

网友C(2023-07-30):
这个办法在G1S上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