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5):
三相普通电机  P=1.732*U*I*功率因数*效率
单相普通电机  P=U*I*功率因数*效率

公式可以求出I   然后乘以1.5倍,再向上取,可得到适合的空开电流,

那么对于像伺服电机,变频电机,步进电机,直线电机这种非普通异步电机,他们的额定电流以及所选用的空开,也是这样的算法么?还是其他的呢?

本人菜鸟,问题比较弱智,请大神高手们指教,不胜感激!!!~

网友A:
手册有啊,直接根据上面的数据来就可以

网友B:
驱动器上有输入电流的,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回复!那对于一些24V的器件,比如某个DC24V供电的电缸驱动器,或者某个24V供电的触摸屏,需要24V开关电源给它们供电,那么选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的时候,要考虑的就是那个电缸或者触摸屏在样本里面“输入电流”这一项的值啊?把这些值全部加起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回复!那对于一些24V的器件,比如某个DC24V供电的电缸驱动器,或者某个24V供电的触摸屏,需要24V开关电源给它们供电,那么选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的时候,要考虑的就是那个电缸或者触摸屏在样本里面“输入电流”这一项的值啊?把这些值全部加起来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!那对于一些24V的器件,比如某个DC24V供电的电缸驱动器,或者某个24V供电的触摸屏,需要24V开关电源给它们供电,那么选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的时候,要考虑的就是那个电缸或者触摸屏在样本里面“输入电流”这一项的值啊?把这些值全部加起来?

没错,基本就是这样

网友C:
24V开关电源的容量就需要考虑负载的功率,再加点预量就可以了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大神告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!!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所以你可以把24V电源设计的时候,分开做几个,分别对应不同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