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5):
我这个比较指令是怎样工作的,怎么先是线圈通电,在怎么是断电的,

网友A:
第3行,当T0大于或者等于K5并且T0小于或者等于K155时Y0导通,

程序中的T0应该只是用来做一个演示而已,所以要导通T0的值才有变化,你可以用数据寄存器D,然后改变D的数据看效果

网友B:
它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,比较结果不满足就不输出。

网友C:
第8步开始,当T0>=K5与T0<=K155时Y000输出,当T0>=K30与T0<=120时Y001输出,当T0>=60与T0<=90时Y002输出。都是在一个区间内有输出,超出区间停止输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朋友你说的问题现在已经懂了谢谢你的详细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