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动电阻

楼主(2021-02-25):
如果私服加了制动电阻,还是报警,怎么去处理啊

网友A:
先查报警代码对应的含义;

网友B:
得知道报警的含义,这需要查询说明书,

楼主:
报再生制动

网友A:
电阻的功率及阻值是否匹配? 驱动器上参数加电阻后可能需要更改;有条件的话负载拆下电机空载看是不是就不报了;

网友C:
什么型号的伺服驱动器?

楼主:
安川的,参数也有更改

网友D:
接线正确吗

楼主:
接线没问题

网友E:
伺服控制器报警代码多少?

楼主:
安川,代码3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