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5):
私服控制器加了再生电阻,还是报警怎么处理,更换功率大的电阻能否可行?

网友A:
招什么代码?你监控了主电压的参数没有

楼主:
没有监控电压,报的是320,安川的

网友B:
看报警代码,具体报警内容是什么
加了制动电阻要不要设置对应参数?
三菱伺服加电阻还要设置参数

网友C:
手册上有处理方法的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安川报警320,要么就是加减速时间太短,要么就是电阻功率不够。如果加减速时间不能再设长点的话,就要加大制动电阻功率,且用强制冷风扇冷却。
安川硬件不大好,也可能是驱动器本身问题。

楼主:
参数也更改了,还是报警,加大电阻功率能否可以?

网友E:
手册有提示可以变更为正确的阻值和容量(功率),但不能随意增大变更,要进行合理的计算。

网友F:
公司的安川伺服报A01,不能使用;更换驱动了,还是报警,但是却可以使用了,并且报警代码无法消除。现在持续报A0.1并且持续使用中,奇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