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请教老大个问题,我有6个表,但是每个表要读取12个数据回来,但是这12个数据又不是连续地址的,难道我要写72个轮训吗?

网友A:
看12个数据是否可以一次读上来,然后摘出有用的,否就只能一个一个读了。

网友B:
PLC型号?仪表的通讯协议?

网友C:
只要连续地址有数据没间断,就都可以一次读取.

网友D:
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协议?
如果是MODBUS的话看中间隔的数据多少,如果中间夹的数据不多的话一次性读上来,如果太多的话你就适当的分组读

网友E:
很多厂家有常用地址映射,可以将常用的地址映射到地址,然后读取该部分内容

网友F:
看地址相差多大,如果不大就全部一次读回来,,慢慢挑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plc是300,仪表用modbus RUT中间间隔100多个寄存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用的300作为采集器,通过modbus RUT采集各种表,不接其他模块。

网友G:
30块仪表,每个仪表7个数据,每次只能访问一个数据,210个数据,轮询一圈差不多2分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