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最近下载了一个程序到micro870中,发现如果缺少io模块时,plc报错,不能运行。
请问micro870 PLC能否像西门子plc那样,在缺少io模块的情况下也能运行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最近下载了一个程序到micro870中,发现如果缺少io模块时,plc报错,不能运行。
请问micro870 PLC能否像西门子plc那样,在缺少io模块的情况下也能运行?

你的Micro870硬件版本在11.00以上,那么你可以配置你的IO模块为可选模块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多谢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