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在GXWORK2中 可以让程序在监视(写)状态下,在线修改程序,然后通过“转换”,将修改的程序在线写入,PLC不用进入STOP状态。

那么在博途里该是如何实现的呢?也是让程序在“转至在线”状态下,随意在修改,然后再下载一遍么?这样会使设备进入STOP状态么?
请教一个各位!~

楼主:
打错了,是请教一下各位~~~~谢谢~~~~~~~

网友A:
。。。。。手头笔记本没有博图,我记得也是“转至在线“,然后下载就行了,不用STOP 。

        楼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
        不太确定,又好几个月没用1200了。

网友B:
1.先在线监控
2.修改程序,如果只是修改程序而没有修改数据块,不会STOP也不会影响数据,如果修改了数据块,就要考虑是否会影响正在运行时是否出问题。
3.如果修改了硬件组态,可能需要STOP才能下载,此时注意是否能停机。
4.博途下载时如果不需要STOP或者不会初始化数据块则不会提示停机,只是会提示是否要覆盖你当前修改的程序块,选择是即可。

网友C:
你在线以后修改,并不会STOP,菪入程序以后可以直接启动。

网友D(2022-03-03):
只下载程序不会停止,数据块不能改否则会停一下;
如果FB或FC块更改数量太多了也可能提示停止;
下载组态会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