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84427这个帖子看的有点糊涂,今天特意来PLC测试了一下,结果发现不同的PLC扫描结果有不同处理。

图中的程序按我的理解,M10导通一次D0应该会加1的,也就是M11在置位后会马上导通并执行加1指令,但实际上信捷PLC不行,三菱的可以。

楼主:
改成OUT指令也不行,测试的plc,三菱的PLC是FX3U,信捷的是XD3。

下图是另一帖的内容

第一个图只走一段脉冲
第二个图加多常开M24防止M23复位才能走两段脉冲,什么原理啊,求解,谢谢

网友A:
PLC扫描方式不是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!楼主你测试的时候是仿真还是用实物PLC得出的结果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LC扫描方式不是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!楼主你测试的时候是仿真还是用实物PLC得出的结果呀!

是实物

网友B:
难道要end后再执行刷新

网友B:
还记得那个计数器问题?
网友不是说西门子的不计数嘛

网友C:
把M1的上升沿取消然后看看结果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84427这个帖子看的有点糊涂,今天特意来PLC测试了一下,结果发现不同的PLC扫描结果有不同处理。

图中的程序按我的理解,M10导通一次D0应该会加1的,也就是M11在置位后会马上导通并执行加1指令,但实际上信捷PLC不行,三菱的可以。

请问 M10 on D0 一点都不加吗?
还是信捷的加1,三菱的一直加下去?

使用软件模拟三菱,在将M10置on 不变,D0都只加1。
随着M10on-off 的变化,D0增加。
不会电脑模拟与PLC不符吧。
图片程序,只加1符合程序设计思路。

如果将M11沿取消,就一直加下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楼主: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84427这个帖子看的有点糊涂,今天特意来PLC测试了一下,结果发现不同的PLC扫描结果有不同处理。

图中的程序按我的理解,M10导通一次D0应该会加1的,也就是M11在置位后会马上导通并执行加1指令,但实际上信捷PLC不行,三菱的可以。

请问 M10 on D0 一点都不加吗?
还是信捷的加1,三菱的一直加下去?

使用软件模拟三菱,在将M10置on 不变,D0都只加1。
随着M10on-off 的变化,D0增加。
不会电脑模拟与PLC不符吧。
图片程序,只加1符合程序设计思路。

如果将M11沿取消,就一直加下去。
三菱的可以加一,信捷的不行

网友B:
将最后一个R取消还计数码?
信捷这样的处理有违常理。
那个说西门子计数器的感觉不可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将最后一个R取消还计数码?
信捷这样的处理有违常理。
那个说西门子计数器的感觉不可信。

复位指令不导通可以计数

上升沿指令改成常开的话,每个扫描周期都计

网友B:
信捷这波操作太奇葩了
它是如何神操作的呢?

要想完成原来的设计思路又该修改编程序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把M1的上升沿取消然后看看结果
没得M1,只有M10和M11吧

网友A:
信捷plc可以改一下程序试试,改成M11下降沿,D10加一次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捷plc可以改一下程序试试,改成M11下降沿,D10加一次数

改成下降沿那不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面了。

网友B:
把R M11放S M11上边不知是否符合原意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将最后一个R取消还计数码?
信捷这样的处理有违常理。
那个说西门子计数器的感觉不可信。

复位指令不导通可以计数

上升沿指令改成常开的话,每个扫描周期都计
难怪我监视的时候没发现问题,但是每次等到我走了,夜班又说有问题,现在看来这个信捷的奇葩设置确实是右额问题。因为之前的程序用三菱的写的好好的。

网友E:
如果使用置位指令则M10使用上升或下降沿试试,或者将置位改为OUT M11试试。

网友F:
XC3 版本3.3 可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使用置位指令则M10使用上升或下降沿试试,或者将置位改为OUT M11试试。

这三种情况也都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捷plc可以改一下程序试试,改成M11下降沿,D10加一次数

试了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XC3 版本3.3 可以实现

XD3与XC3还是有很大区别的

网友B:
目前还没人搞明白其工作原理?

XD3与XC3又为啥出现不同结果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捷plc可以改一下程序试试,改成M11下降沿,D10加一次数

试了不行
把M11下降沿D10计数这个指令,放到RST  M11下面那一行,放到最后一行看看,这不行就奇怪了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是这样吗? D0肯定不会计数的
而且违背原意---比如W11复位前做点什么,D0计数到某只干点什么......

网友B:
这样如果还不能计数,这款PLC没救了
如果能计数,但S-R之间的逻辑还是不能执行,只能找其他思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捷plc可以改一下程序试试,改成M11下降沿,D10加一次数

试了不行
把M11下降沿D10计数这个指令,放到RST  M11下面那一行,放到最后一行看看,这不行就奇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这样如果还不能计数,这款PLC没救了
如果能计数,但S-R之间的逻辑还是不能执行,只能找其他思路了

就是上升沿指令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这样如果还不能计数,这款PLC没救了
如果能计数,但S-R之间的逻辑还是不能执行,只能找其他思路了

就是上升沿指令不行

将R指令取消试试,估计可以计数了
可能还是扫描机理与众不同,或是bug

网友A:
这个plc有问题吧!是不是刷硬件刷坏了呀!

网友G:
国产PLC普遍刷新周期慢,尤其是低端系列,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上升沿刷新不出来,大家用低端的要注意,经量不用上升沿

网友H:
为版主点赞

网友A:
有没有精通信捷的小伙伴,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呀!

网友I:
信捷的我遇到好多次上升沿有时有反应,有时没反应。

网友D:
就是说下降沿有用,上升沿有可能失效?

网友J:
该看的都看了,不再献丑。

网友J:
自从来了这论坛,临时变量都变成m*。

这么一堆就是梯型图的一个符号的后台?

网友K:
這是信捷自己產品的BUG,太令人失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