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设备要求:通过触摸屏也可以在电脑操作,可以直接修改电机转速,可点动、连动、摆动设定,即可以任意一台操作,也可以两台同时动作。两台伺服电机一台最高到4000转,一台到7200转。而且设定的转速与实际转速差值不能超过千分之二。以前用的都是3000转内的电机,这种没有接触过,转速要求比较高,请教一下用什么控制比较容易实现上述功能

网友A:
屏与plc通讯,电脑运行组态软件与plc通讯,屏与电脑的画面可以做成基本一样的,所有参数都存在主控plc内。至于电机只知道一些小型直流电机能做到高转速。

网友B:
plc准备三个通讯口,一个连触摸屏,一个连电脑(电脑装组态软件),一个连伺服驱动器(7200转还千分之二的要求最好是通讯设定速度)。

网友C:
二台伺服之间啥关系

网友D:
。。。。。 编程环境 :博途V16

         PC控制利用博途自带的 WinCC RT Advanced 组态SCADA。

         至于HMI 预算宽裕可以用西家的屏,这样全部在博途中组态,方便。
         屏也可以用国产的屏。

         交换机一台,PC , HMI , PLC 物理连接起来。

         大致也就这样了。

网友E:
感觉难点不在能否实现控制目的和控制精度,难点在于成本控制和预算合理,即硬件选型问题。

楼主:
非常
感谢各位,两台电机没有联动关系,都是单独设定的,电机是伺服电机。开始打算就是通过电脑/触摸屏通讯来控制PLC和伺服驱动器来实现转速的 设定和反馈。主要是硬件不知从哪里下手

网友F:
选个实时总线控制电机,以太网触摸屏与PLC通讯吧

网友G:
以太网屏,以太网PLC,总线伺服,电脑,交换机等组成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