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485B D怎么写

楼主(2021-02-26):
请教:Fx3U485BD控制多台汇川5oo型变频器、启停、频率读写程序怎么写、各位老师能否写个样板、多谢

网友A:
多台到底是多少台,Fx3U485BD是不支持MODBUS的,建议最好选支持MODBUS的PLC或者FX3U加MODBUS的通讯模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:Fx3U485BD控制多台汇川5oo型变频器、启停、频率读写程序怎么写、各位老师能否写个样板、多谢
用RS指令

网友C:
还有自己写校验部分的程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有自己写校验部分的程序
3u的直接有CRC指令还好啦

网友E:
485BD线不能太长,搞过台达没搞过汇川

网友F:
看到你用485BD板,估计你的系统设计在八台或以内吧,没猜错的话还会配一个触屏,复合机基本是这个配置,不过建议你变频器的开停用开关量控制,就是为了急停安全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