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由于防爆正压柜在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下,防爆正压柜内充满保护气体。正压室内的压力高于正压室外的压力,形成小的正压安全环境,从而防止易燃气体和危险气体进入正压腔内。保证内部通用仪器和电气组件的安全运行。
防爆正压柜基本结构
防爆正压柜柜式产品采用GGD柜体结构,主副板为左右结构,分为正压腔和接线及控制腔两部分,根据两部分的相对位置我们防爆行业划分为上下式、左右式、琴台式三种外形结构的防爆正压柜。不同结构开门方式不同,上下结构采用前后开门,前开门操作后开门维修,正压柜体上部为正压腔,下部为控制腔;左右结构采用左右对开门和前后开门;琴台结构采用侧开门或后开门。
防爆正压柜内部结构
防爆正压柜内部采用底板安装方式,配有线槽和操作机构,内部可加装横梁,根据具体安装的仪表和电气元件进行布局。防爆正压柜采用碳钢,喷塑,2.5mm厚,或304不锈钢拉丝板,不锈钢原色,2.5mm厚,涂防指纹漆,紧固件、门把手均为316不锈钢材质,配有防护门,门上视窗采用防爆玻璃。
转载请注明出处:www.rcdqkj.cn

网友A:
相当于电柜里面的空气压力要大于电柜外面吗?
粉尘多的场合也可以借鉴吧?具体时间怎么做的呢

网友B:
见过压缩空气减压制冷的正压柜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