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接手一台ATV610  55KW变频器,模块坏了一个,现拆机单板上电(主板+电源板+驱动板)。上电报CRF预充电故障,哪位前辈同仁知道如何解决CRF故障,另外测的静态电压U相上下桥-10v,V相-7V,W相-10V,是否正常,谢谢

楼主:
三块驱动板调换发现电压不平问题在电源板,不在驱动板

网友A:
既然查出电压不平问题在电源板 就对比三路 量一下电阻电容二极管有没有变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