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6):
如何通过一个现成的程序学习HMI

网友A:
先看看用到了哪些功能,然后再看程序是怎样做出来的

网友B:
这个要准备相关软件,然后尝试做出对应功能,大都可以仿真,如有源程序自然很容易了。

网友C:
熟悉工艺,然后才能知道功能,功能的实现方法。然后就是模仿,自己重做一遍。前提是还要需要熟悉HMI自身的功能和编程方式。

网友D(2021-07-14):
你学会了吗?我也困惑,能说说经验感受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没有

网友E(2021-12-27):
本胖认为更好的学习方法是看视频,B站搜“台达触摸屏”。出来一大堆,随便选一个就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