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7):
现在有一个项目,需要多台变频器。从节能角度来讲是两台变频器运行60HZ节能还是一台变频器运行120HZ节能?设计控制应该让一台先运行,功能不够再运另一台还是两台同时运行慢慢加频率,达到控制要求后两台同时以某一频率运行?

网友A:
呵呵;最基本的理论你没搞清楚;不同的负载,功率与频率的关系是不一样的;
另外,大多电机额定频率是50或60HZ,在额定频率以上只能恒功率模式工作;

网友B:
楼主理解有误,如果普通电机超过额定频率,一般只能恒功率工作了,假如你一个50hz能符合要求,你用二个25hz的可能也能符合你要求,但绝对是费电一点,你想一下电机空载也是耗电的……但就算你用变频电机,二个60hz肯定比一个120hz的费电……

网友C:
抛开工艺谈节能都是耍流氓啊

网友D:
使用变频器并不等于节能,

网友E:
不能一概而论,还要看负载,实际上并不是用了变频就节能,之所以节能是你原来的配套不合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空气能热泵,三个压缩机加热。很多理论我确实不懂,请多多指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很直接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带缩机,类似空调。目的就是节能。

网友F:
120Hz和60Hz运行工况都不一样了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同样条件下,要保持一定温度。是用两个半频好,还是用一个满频好。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不知道你什么设备,如果是运输设备,比如皮带,你两个半频还是 半频,那个一个满频速度相差一般了,还能满足工艺要求吗

网友G:
楼主这个是空气能热泵,空气能热泵可以理解为空调制热的原理,里面有压缩机。

楼主的意思是

1.只开一台压缩机开到120HZ的频率

2.同时开两台压缩机,频率只开到60HZ.

假设这两种方式达到的制热效果是一样的,那么哪种方式更省电一些?

我个人觉得单台开120会更省电。

网友H:
在没有热泵转速-流量-能耗曲线的情况下大家给不出结论。单独观察变频器、电动机转速不同的能耗对比没有意义。排除损耗因素来说,两种工况所需流量是一样的,那么总功耗也一样。关键在于热泵和电机及变频器转速-能耗曲线的平衡点。
个人倾向于两台半频能耗要低一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假设两种工况需要的流量是一样的。温度只跟流量有关,要保持一个温度,是开一台满频好还是两台半频好。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半频好。设备磨损会小些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这个是空气能热泵,空气能热泵可以理解为空调制热的原理,里面有压缩机。

楼主的意思是

1.只开一台压缩机开到120HZ的频率

2.同时开两台压缩机,频率只开到60HZ.

假设这两种方式达到的制热效果是一样的,那么哪种方式更省电一些?

我个人觉得单台开120会更省电。
相比於一台變頻器拖動兩台電機按60Hz運行,哪個方式更好!?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