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7):
画面制作时候选的是com2用485通讯,现在想用com1,画面文件怎么才可以直接使用呢?勾选com1就会删除com2的画面文件,或者下载不了

网友A:
先打开COM1口,把它改名,随便改一个。
然后把COM2口的名字直接改成COM1口。
这时候所有的变量连接应该都改成COM1口的名字了。
然后把COM2口(现在的名字是COM1口)的名字再改回来。
再把COM1口的名字改回来。

台达的这个垃圾软件小毛病多多。我换过一次,具体怎么操作不太记得了。可以先备份一份,然后试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说的com口是触摸屏的,不是电脑的哟,打比方现在的画面文件做的时候选择com2,只能下载com2,如果做好的画面文件想改用com1,就会删掉com2啊,只能重新做,不然地址不对下载不了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你要所清楚你用的什么品牌的什么屏
别人才能帮到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解决了,你说的改com口,是有个上下箭头,好比现在com2,连线名称link2,直接上移到com1,然后连线名称link2,所有的文件转移到com1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