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7):
现在手头上触摸屏+plc+变频器都是台达的,触摸屏485连接plc会了,触摸屏用485连接变频器也会了,plc用485连接变频器也会了,就是不知道3者用485怎么连接?触摸屏连接plc站号1,变频器设站号2,触摸屏总是报通讯错误,协议都是设置一样的

网友A:
触摸屏485连接plc会了,触摸屏用485连接变频器也会了

这两种分别用的是什么协议?用的是不是同一个通讯口?

另外PLC、触摸屏具体型号是?

网友B:
建议屏和变频器的通讯口分开。
因为屏和PLC通讯的时候,PLC是从站;PLC和变频器通讯的时候,PLC是主站。
一个通讯口,又做主站,又做从站,你这程序麻烦了。

网友C:
具体看什么触摸屏和PLC了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研究出来了,3者485通讯,电脑还可以同时监控plc和触摸屏,之前触摸屏默认台达的plcDVP协议。现在触摸屏改成modbus,controller,ASCII,触摸屏可以控制plc同时还可以控制变频器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你这等于是触摸屏做主站,PLC和变频器都做的触摸屏的从站。变频器和PLC之间没有直接进行数据互换。和我不是一个路子,我的变频器数据需要进入PLC处理,所以和你有出入

网友D:
一般是这样的吧:
PLC两个通信口,COM1做从站和触摸屏链接、COM2做主站和变频器链接
然后可以在触摸屏上对变频器进行一些启动、停止、给定频率、读取参数操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这个方式我有想到,现在还没有试表情plc的com1用232跟触摸屏通讯,com2用485跟变频器通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具体有案例吗?想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等于是触摸屏做主站,PLC和变频器都做的触摸屏的从站。变频器和PLC之间没有直接进行数据互换。和我不是一个路子,我的变频器数据需要进入PLC处理,所以和你有出入
我想知道,如果3者485连接,你的plc跟变频器怎么数据交换呢?就是plc跟变频器都是从站的话。他们可以通过触摸屏交换数据吗?plc写,触摸屏读再写入变频器可以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式我有想到,现在还没有试表情plc的com1用232跟触摸屏通讯,com2用485跟变频器通讯
那就先按你的想法大胆的试试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我来论坛的第一个帖子,可以参考一下

轮询造成的通讯延迟如何减少 - 台达论坛 中华工控网 工控论坛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63077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可以的,试过啦表情但是这样不方便电脑监控,还是485比较好,触摸屏跟plc还可以同时电脑监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的。已下载。有空看看学习学习

网友E:
485慢,PLC-HMI尽量用232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研究出来了,3者485通讯,电脑还可以同时监控plc和触摸屏,之前触摸屏默认台达的plcDVP协议。现在触摸屏改成modbus,controller,ASCII,触摸屏可以控制plc同时还可以控制变频器

应该是 Delta  controller  ASCII 这个驱动吧,这个驱动可以一个端口通讯台达的PLC、变频器、伺服。

触摸屏做主站,PLC与变频器做从站,变频器与PLC的数据是可以通过触摸屏相互传送的,只是这样比较麻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RTU也可以,变频器和plc的数据怎么通过触摸屏传送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RTU也可以,变频器和plc的数据怎么通过触摸屏传送呢?

应该要用宏指令里面的 数据搬移 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宏指令现在还没有学习,另外想和你请教一下,台达触摸屏里面的内部存储器$是如何对应plc的D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宏指令现在还没有学习,另外想和你请教一下,台达触摸屏里面的内部存储器$是如何对应plc的D的?

这个没有对应关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比如报警触发的存在plc的D里面,D值等于相应的数值报警相应的编号,那如果用了$,该怎么做报警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宏指令现在还没有学习,另外想和你请教一下,台达触摸屏里面的内部存储器$是如何对应plc的D的?

这个没有对应关系的
这画面里$513各伺服一键找零点交替按钮里面有一个启动位元$512又是怎么对应手动自动的呢?和200一键复位又是怎么对应到plc里面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