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7):
三菱fx3u和一款温湿度传感器用modbus rtu通信,但无法读取数据

如图所示

硬件连接:cnvbd+485mb

软件通道1 波特率选择9600

温湿度传感器配置如图
配置如图

读取指令adprw是 h1 h3 h9c41 k2 d0

另外温湿度传感器地址默认0x01,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

网友A:
读取指令adprw是 h1 h3 h9c41 k2 d0

把h9c41改成H1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读取指令adprw是 h1 h3 h9c41 k2 d0

把h9c41改成H1试试
应该是ADPRW H1 H3 H0 H2 D0
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把湿度、温度读回来了。
楼主图片中明示寄存器实际地址从0000开始的,分别是0000 0001
至于后面说的40001、40002,只是表明湿度、温度两个量对应Modbus中寄存器类型是保持寄存器,读取时支持的功能码为03功能码,如果使用西门子200系列PLC进行读取时可以填写寄存器编号40001,或者使用组态王进行读取时可以填写40001。

楼主:
目前暂不考虑adprw。。。

感觉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。因为程序运行后,m8411线圈不用人为去切换,但是D8400那里始终是0

清除内存后 d8400那里始终是0,真是模块的事吗?
RD SD灯不亮

这怎么办?只能换485模块了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目前暂不考虑adprw。。。

感觉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。因为程序运行后,m8411线圈不用人为去切换,但是D8400那里始终是0

清除内存后 d8400那里始终是0,真是模块的事吗?
RD SD灯不亮

这怎么办?只能换485模块了吗
硬件扩展是直接扩展ADP-MB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是用fx3u-cnv-bd和fx3u-485dp-mb连接的
通道1

用了无协议编写modbusrtu编写没有问题,收发正常。

但是用m8411+adprw 打死就不行,始终是0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fx3u-cnv-bd和fx3u-485dp-mb连接的
通道1

用了无协议编写modbusrtu编写没有问题,收发正常。

但是用m8411+adprw 打死就不行,始终是0
参考一下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行,d8400那里都没变化的

我已经联系供应商重新换个485再看看了,八成是硬件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行,d8400那里都没变化的

我已经联系供应商重新换个485再看看了,八成是硬件问题
那就再换硬件试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