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2-27):
10多轴,唯独2个大功率的轴报错,小功率没问题。

A320 再生故障,硬件配置没有外接任何电阻。
PS:有一台一样的设备,同样的配置(无外接电阻),加减速时间为1500运行1年有余没问题。

刚开始发现供电电压AC240V,调整变压器抽头接线,改成AC225,还是报错

后来把第二段加减速从1500改成600,暂时运行没发现问题。

请问大家有遇到过的吗?

楼主:
我的理解是,电机在减速,带的机械还在跑,电机成了发电设备,驱动器把这部分能量转换成电能反馈给母线上,所谓再生。

但是如果能量太多(例如减速时间太短),内置的再生电阻消耗不完,造成母线电压高于报错停机电压报错A920提醒用户,再生过载?

如果再继续运行,这个能量还是太大,造成母线电压高于设置的安全电压,则报错A320。

不知道理解错了没有,但是同样的设备,伺服驱动,运行起来正常,那应该硬件满足实际使用条件。

PS:但是那一台正常的设备电子齿设置的很变态,不是按实际硬件设置的,PLC程序也来回换算,很BT。

我想有一个原因是,正常设备电子尺不是按实际硬件配置的,速度给定也是宿便*一个数,感觉速度OK就完成了。。。

可能我按照硬件配置的电子尺,PLC虽然不做换算,可能给定的速度太快了(当然没超过额定转速),往复高速运动,造成系统减速的时候伺服电机一直是发电状态太多。

我把加减速时间加长,目前看是正常了,但是感觉整体速度没起来。

后续:不知道安川软件有没有监控 再生率和母线电压,运行的时候监控一下。

楼主:
找小功率硬件测试了一下,可以监控母线电压,以及再生率(小功率没负载,看不出一直是0)。

程序JOG,来回正反转,还是可以的出来母线电压在波动。

网友A:
估计你的伺服也不会是经常报警的,尝试一下加个刹车吧,也就是几十块钱,安川的变频经常存在这个问题,伺服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情理之中吧。我在处理了多台凹版印刷机,就是直接加刹车电阻解决问题的(原来是没配置刹车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改供电电压,和加减速时间的时候,一会儿就报警了。

现在是电压降低,加减速时间加长后暂时没报警了。

就是想知道原因,隔壁一台一样的设备从来没报警过。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监控正常设备伺服运行波形后对比找到问题了,东西在笔记本里面,改天拿回家我再总结。

机械以前减速机是5:1的,现在改成3:1的,PLC给定的同样的速度,3:1的减速情况下快不少,以至于母线电压过高。

楼主:
一下波形图 紫色是母线电压,绿色是上位机给定速度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下图是正常设备的图,可以看到母线电压也差不多也是在335V左右,对应的速度给定1800转左右。

下图为速度给定最快,也就是3000转时候的波形图
可以看到,最快速度解决3000了,母线电压在反转回来的时候达到最高值,360V+(这个是把加减速时间延长了的,如果缩短,电压会更高,以至于A930-A320停机)

下图是把上位机速度限制在1800左右,可以看到母线电压再反转回来的时候最高不超过330V,对比360V还是很有区别的!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分析原因,设备机械更改了机械参数(伺服驱动根据参数设置的电子齿轮,定位没问题),PLC程序速度给定未改,机械5:1改成了3:1,但是速度快了不少,再生电阻吸收不完全,母线电压过高报警停机。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理论分析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在看看硬件参数:

减速机3:1,丝杆螺距20mm,伺服电机额定3000转/分(50转/秒)。

算下来最快速度是:50转*20.00mm *1/3=333.333mm/s,电子齿轮精度是0.001mm

PLC最快给定是333.333*1000=333,333.00

PLC原始速度系数是&167,触摸屏设置范围是1000~3000,正常设备使用的是2000,2000*167=334.000mm/s

334.000 和 333.333刚刚基本一样,伺服也没有报过载,我忽略了。

后续,PLC速度给定系数改成333333/3000=111.111,我改成了110,触摸屏设置成正常的2000,实际转速算下来差不多是1980左右。(后续波形图也反应出来了)。

后续也告知客户(设备厂家),如果还想要更快的速度,可以加额外的电阻试试,但是这个速度已经跟得上节拍了,就此作罢。

楼主:
再补充一楼,正常设备变压器是AC235V,这台异常设备刚开始是AC240V(伺服手册上限值),我改了变压器抽头后是AC225V。

所有改了给定速度以后,母线电压有点差异。

网友B(2021-11-08):
这个????警报怎么解除,电阻换了还是不行,运行一会就报这个警报,检测驱动器和电机都没有问题……

网友B:
安川7系列报警A920    回生超载!怎么解除……配1000W30欧的外界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????警报怎么解除,电阻换了还是不行,运行一会就报这个警报,检测驱动器和电机都没有问题……

1,监控转速和母线电压。

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设备,是不是速度太快,减速机时间太短?

2,如果是新设备,电阻规格问问安川技术。

你要监控波形才能分析出原因

网友C(2022-01-13):
回复 楼主:
请问你用的哪一个版本的软件,我这个怎么没有主回路电压这个选项呢,打售后也说没有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没有主回路母线电压这个选项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抱歉,没硬件我也测试不了,

我用的伺服是M2总线的,软件版本是V7.*

网友D(2023-02-10):
好文章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