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點數問題

楼主(2021-02-27):
请问各位前辈
请问我有一浮点数为32位元两个WORD
假设数值为16.9672 那我想要做加法运算
假设我要+2 让值变为18.9672的话 要用什么指令来做 要怎么做呢??

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各位前辈
请问我有一浮点数为32位元两个WORD
假设数值为16.9672 那我想要做加法运算
假设我要+2 让值变为18.9672的话 要用什么指令来做 要怎么做呢??

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谢谢

FUN(202) FADD  浮点数加法指令。